关于主板认不到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先介绍一下主板:
这是一个网络防火墙
CPU:  Intel Celeron M ULV600M
NB:    Intel910GMLE GMCH
SB:    Intel82801FBM ICH6-M
MEM: DDRII
这个产品属于简易的平台
我在工厂修板子。
现在有问题:
问题一:内存插槽有两个。两根一起插的话,不启动。报内存有问题
问题二:内存插槽有两个。两根一起插的话,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只能认得出其中的一根!
              单独插有问题的那根的话,也认不出!

我想问的问题是:一种是报内存出错,另外一种是认不出内存,插跟没插一样
对于这两种问题的维修思路是什么呢?
(北桥换过,BIOS保证是好的,内存插槽换过)
32.768KHz保证是有的
南桥 北桥 CPU 的复位信号均正常
内存对地电阻 均正常
另。CPU是直接焊到主板上面的
Super I/O 口不接入电脑启动!

网友:
说的是什么呀,我看了几遍也没明白!!!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组织一下语言!
两块电脑主板
第一块:内存插槽1 插上内存 就自检不过!插槽2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块:内存插槽1插上内存 认不到!就跟没插一样  插槽2也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这样子的主板的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为什么看的人多,回复的人少啊?难道我问的问题太菜了?

网友:
内存不兼容。内存坏了、要不就是板是品牌机的板子,换好的内存就好le

网友:
借助一根好的内存用替换法确认你的2个槽那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再借助其中一个好的内存槽来确认你的内存是否有问题!你这叫什么故障描述啊,看了好几遍,想帮你都费劲。不管你用哪个槽,那根内存,不是可以亮机吗。主板各大芯片基本都无问题,你哪个槽不能用测哪个槽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打他的对地数值,那条线偏大或偏小,跑线路查故障元件。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不是证明我看懂了你的提问。北桥芯片你都能动,没理由没有测试卡吧,为什么连个故障代码都不发?不要赖别人不答复你,是没人愿意花大量时间先来弄明白你的提问。

Super I/O 口不接入电脑启动!

这句是什么意思啊?没明白

网友:
应该是内在不兼容的问题吧,建议换条内在试试

网友:
我维修的是“网络防火墙”
是没有PCI插槽的
所以也不能上DEBUG卡
所以也就没有错误代码了!
我在电子厂里面,生产这种产品!要维修这种板子
内存插槽换过 北桥换过 BIOS换过
CPU是直接焊接到电路板上面的。CPU没有换过!

网友:
我主要问的是维修思路
就是说,碰到这样的故障 应该怎么修呢!
(内存打阻值卡打过OK  内存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会不会跟CPU有关系啊? CPU不是有地址线嘛 地址线的根数决定CPU的寻址的大小
如果CPU的地址线出现问题 会不会出现 内存认不到的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