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主板CMOS不保存的维修求救

楼主(2008-12-01):
我的一块3D主板(3DS370M-LS)CMOS设置好后能保存,但是断电(即拔掉电源)设置不保存,恢复到出产设置,换新电池也一样,查资料后得知是这主板的通病,但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这特求帮助

网友:
查 BIOS电池 到南桥的线路 看看是不是跳线帽 坏了!

网友:
你查一查CMOS电路中是不是有电解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反正就是南桥的RTCRST#信号 这里的问题了! 要么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2009-01-10):
先刷BIOS, 后加焊电池座, 看三极管 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板的电池接到一个双二极管,这个管坏了,可以找两个二极管代换。

网友:
查CMOS电路

网友:
先确定电池有无3V电压。
再量一下电池座的正极有无接近3V的电压,如果没有,先将电池座给换了。
如果还不行,特别注意电池正极通往跳线之间有无开路,或是电容漏电,把中间的滤波电容都下下来看一下。
还不行的话,就参考一下楼上各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