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MX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2-01):
手头一片华硕P4P800-MX板,上诊断卡不跑码,CPU有核心供电1.45V,CPU是赛扬D2.8G/256/533.查内存主供电为3.3V,内存是DDR400的,好像正常是2.5V,内存主供电是由一个8脚稳压块过来的。这个稳压块上面的字看不清楚,这种板的内存供电是否3.3V?

网友:
电脑工作的条件 电压 频率 复位信号
首先测量电压 CPU NB SB MEN
然后是频率 南桥的32.768KHz 很重要
然后就是复位信号了!好像一共有5组复位信号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先经过一个复合型MOS管在经过一个普通的N MOS管转换出来的2.5V吧,可能是后面那个MOS出问题了

网友:
那8脚稳压块主供电是经过一个MOS管过来,过来的电压也是3.3V。

网友:
换个ms-7的芯片(在内存条的下方),可能会好的,我也修过这个

网友:
你说的是V星板吧,先回答我这片板内存主供电是不是3.3V啊

网友A:
内存一定不是3。3供电

网友:
那就是说要先搞定这个内存电压喽

网友:
LZ
测量内存槽的第七脚
那才是内存的供电

网友:
我用的是内存打主值卡,上面写的是2.5V主供电。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B:
内存核心供电最易测的针是:SD的168,DDR1的184针,都是最后一针,这两个好测,SD的是3。3V,DDR1的是2。5V

网友:
我的是DDR1代,应该是第184针

网友:
描述不清,是不复位,还是复位不过cpu、内存供电一代的好测3.3 2.5  1.25都要有的。好的方法是实践出来的。你查内存槽的两端针脚。一端是3.3 2.5 一端是0          1 .25就是正常了是不是cpu不工作呢

网友:
现在有些内存打阻值卡都标的都是错的,标的内存供电测试点都是SPD芯片电压,有些SPD芯片电压是2.5V但是也有3.3V的,我上次测华硕K8N4板子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了,正确的比较好找的应该是版主说的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核心供电最易测的针是:SD的168,DDR1的184针,都是最后一针,这两个好测,SD的是3。3V,DDR1的是2。5V

最后一针不是内存的主供电  最后一针是vddspd  是内存的spd供电   不是内存的主供电   ddr1是第七脚是主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3.3V是正常的。。!

华硕的这块P4P800内存供电原本就是3.3V。。。没什么问题
这实际上是SPD的供电。。内存供电在下数第七脚。,你量一下肯定2.5-2.6

网友:
哦,那我再找找其他原因,CPU有工作

网友:
32.768晶振两端的电压为0.08和0.17,正常吗

网友:
你看一下它的辅助电压对不对啊?
光看主电压不行的,辅助电压应该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一定不是3。3供电

是2.5供电啊

网友:
184脚不是内存的供电,那是SPD芯片的供电,主供电是2.5V。

网友:
那板一般都是MS-7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