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别人用热风筒加热修显卡一般用什么档次的

楼主(2008-12-01):
菜鸟也想捣鼓修显卡玩,看到别人用一种东西加热核心是不是叫风筒,在淘宝看了下价格各种的都有,图中的说是1500W的带两个头可调两档300/500,先买个这种的学习可否?这个才几十元钱.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

我用的风枪,不过现在加焊无铅的GPU也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
关键是风枪下面的一个小电炉,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效果。

我用的风枪,不过现在加焊无铅的GPU也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
关键是风枪下面的一个小电炉,感觉不错。

呵呵看到你的那个热风的筒不错。好几片英特尔865主板待修啊,又仔细看了下电炉的外壳好像是长城电源壳

网友:
啊!好眼力,不过这几块板子早就修好出掉了。

因为这张图是一个月之前的。呵呵!

你的眼睛太好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块intel板,我手上有块845的intel板,还没搞定,改天上图向你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了40元买了一个无极调速焊塑枪,但不可以调风速。外接一个吊扇电子调速器搞定。
把温度调到7档,调速器开到中间伴置,用电偶测试温度300度左右。平时就用这种温度吹。成功修复了2块显卡一块主板。
准备改天有米了还是换个852,稳当点。

网友:
要求“天黑了吗”详细介绍小电炉,是自制的吗?

网友:
晕 碰到CT的坛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