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E 蓝屏死机故障已解决;技嘉ga-8ld533主板引起液晶屏幕抖动未解决:

楼主(2008-12-01):
我无维修经验。问题1:家里2块技嘉8ld533板子,开机时液晶屏幕会抖动(显示器是好的)。抖一阵接下来就好了。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问题2:另一块 技嘉GA-8IRE一直蓝屏,今天拆开发现一只贴片二极管曝了。上面写PJ21 SR32。搜索论坛,查是(3A,20-60V)买了个快恢复管,焊上开机一直短促报警。请教哪里有售和主板一样的贴片二极管或者是可以替代使用的二极管?

网友:
晚上拆了另一主板的SR32,焊好并做了飞线。开机正常,GHOST能正常运行。可是一到XP“正常启动WINDOWS"之后就重启,进不到系统。用电脑城装机XP克隆版重装,到XP“正常启动WINDOWS"之后就蓝屏。

网友:
有可能主板断线了!!!!!

网友:
见二楼跳线下面颜色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液体,可能是贴片二极管SR32曝掉流出的液体。在拆SR32这块地方有起皮。研究了这块皮是一大条铜膜。应该不影响。

网友A:
开机时液晶屏幕会抖动(显示器是好的)。抖一阵接下来就好了。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
这个可能不是故障。有些联想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启动后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液晶屏幕会抖动(显示器是好的)。抖一阵接下来就好了。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这个可能不是故障。有些联想的机器也是这样的。启动后就正常了。

是进到XP系统里面了,桌面图标,打开IE窗口,都会抖动。

网友:
换掉图中圈的这块,拆下看有鼓包,裂痕。这台ga-8IRE主板正常了。

网友:
还进行了内存插槽单根牙的替换,不用整个座拆下来。应该是首创吧,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