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Z主板,DEBUG代码当D1

楼主(2008-12-01):
945GZ主板,DEBUG代码当D1

      此块主板故障为代码当D1,根据经验,D1代码多数为IO或周边设备故障,指压IO,并未感觉温度有过高现象,量测LPT和COM口的对地阻值,也没有异常,当量测到IO的两个时钟(18脚的48MHZ,21脚的33MHZ)时,发现18脚的48MHZ时钟没有频率,只有一个1.2V左右的电压,判断为此时钟无导致跑D1代码,跑线路后发现,此48MHZ频率由时钟芯片(ICS 954519BGLF)的第11脚经由一个22R的电阻发出给IO第18脚,将22R电阻取下后,发现11脚上仍无频率,判断为时钟芯片损坏,重新更换后此板修复。

网友:
你好,时钟芯片基本上是不可代换的。

网友(2009-01-05):
提高经验点

心在飞翔大哥,请问怎么提高经验点啊,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7-20):
偶是菜菜,只知道I/O芯片,却不知道时钟芯片,它长啥样的,大家能给个图示看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0-07-26):
是啊,同型号的时钟芯片太少了。

网友(2010-12-10):
就是同样的时钟太难找了!

网友(2012-04-27):
时钟不会换最好不要换 要不整出问题麻烦

网友(2012-09-24):
咆D1楼主是怎么想到要测IO的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