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100 台机 故障

楼主(2008-12-01):
一台dell3100主机
945GV 主板
开机 不上内存 风扇转 正常 不停机
上内存 检测卡 风扇转一会儿 检测卡跑一段就自动关机
刷BIOS 加焊南桥 无效果
求助~~~~~~~
刷BIOS

网友:
内存过不了吧
看下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内存过不了 也不应该关机啊
???

网友:
CPU 或者内存不上就不断电
都上了后
检测卡跑一会儿就断电
大概过内存了
代码跑太快 看不清

网友:
内存拔掉 喇叭报警
内存插上 开机跑代码 二三秒就掉电 关机
各位帮忙
郁闷哦~~~~~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跑到D4就自动关机。。。。
还没有解决

网友:
不上CPU
插假负载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不好就刷bios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的保护功能,上假负载断电吗,不断电就量一下各供电,一定有收获

网友:
这就是不过内存的故障,重点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压压北桥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是通电,CPU工作,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按开机键才能开机呀.如果停开按开机键开不了机,那就应该检查开机电路了.再说DELL3100的BIOS好像不好找吧,网上都没有,它的BIOS是一个可执行文件来的,请问你是从来里搞来的BIOS,会不会是BIOS文件不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