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一块)两块奇怪的旭日150主板

楼主(2008-12-02):
旭日150
1:所有电源正常,南北桥都是好的~    cpu座子没有虚焊  ,bios已经从新写过
    测试卡能过rest ,用频率已经出来 。 装上cpu 立即跳跑E0
希望能给维修思路

2:原机cpu给烧了,拿来后机器rest长亮,换产生powergood的ic开机即烧
这块板已经解决:

       查cpu供电上管击穿,换之。怀疑由于cpu供电 ic虚焊,而导致上管击穿,所以加焊cpu供电。
由于pwgd没有出来,所以南桥没有pcirst。检查主板sys_pwok产生ic SN74LVC14APWLE。
其14脚3V供电正查,9脚没有电压,并且对地电阻较小,就把SN74LVC14去掉通电测量。
9脚还是没有电压,其的限流电阻R400实际阻值只有7K,远远小于180K。
取掉R400后测有3V电压,在料板上取了个180K电阻装上发现SN74LVC14APWLE的9叫还是没有电压,怀疑C505击穿,更换后电压正常。
装回SN74LVC14APWLE。
开机通电机器过Rest,可还是四条横线,诊断卡不跑。无意跟人说了几句话,诊断卡却跑起来了。发现开机过rest后等大概6秒,才跑码。
有点想不通,后来测北桥供电一路只有1.2V,看看北桥是855pme。记得855pm是1.2v而855pme是1.35。把isl6225边上的R224更换成5.1K电阻,
开机后实测电压为1.34V。rest过后直接跑码。维修结束。~~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虚焊了呢?我也很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