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40G硬盘在BIOS中检测不到,没有硬盘电机转动的声音。

楼主(2008-12-02):
自己用的硬盘,闲置了一段时间后,突然不能使用了,插上后硬盘没有电机转动的声音,进入BIOS也检测不到。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如此,我摸了一下电路板上的各大芯片都没有发热的情况,亲高手指点下这个硬盘应该怎么修?是不是主轴电机没有得到供电呢。

网友:
原来好的,闲置了一段时间后,不能使用,电路板上的各大芯片都没有发热的情况,没有电机转动的声音,如果楼主自己多少懂得一些电路原理的基础,检测5V12V的电源看看,或把板拆下看接触点会不会接触不良,假如硬盘里面有重要的数据,建议楼主把硬盘给专业的看看。

网友:
换电路板试或 电机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