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机器搞定真的需要电路知识啊

楼主(2008-12-02):
今修一台SONY PCG-K33机器,客户拿过来是黑屏。我没空看就叫我同事修,让他看看是不是高压条坏了。。。检查没发现问题。电压也有到,18V 3。3V   都有。没辙了,于是改高压条接好线,开机顺间白屏一下,屏信号一过来就变暗了,也没有显示,但是外接图象正常,晕。。。。看屏3。3V电压也OK的,屏很暗就是没显示。最后把整机拆了,测主板一切正常,装一半点机器正常。。。呵呵。。。大喜。。。但不知道那里问题,好了就OK   烤机2小时没问题。。。打电话给客户来提机。。。但是客户提机时机器重启后开不了机。。。插上维修电源大电流保护了,查主板CPU供电MOS管有短路...换上好管用万能表测CPU对地电阻OK...插电还是大电流一下又把CPU的MOS管烧坏...连换几个都烧坏了...查板上其它工作点没有短路...顺G极追线到MAX1545芯片...换掉这个芯片后机器能开机了...显示屏还是不显示...晕...最后发现屏和灯管都工作了...推测是哪个信号没有过来...仔细检查后发现还有一块声卡小板没插,就是因为BIOS检测没有完,所以屏也是暗的...插上一切OK...现在才发现上面说的不知道具体是那里坏了...呵呵...今天叫客户取机6张到手...累了...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