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秒后断电

楼主(2008-12-02):
MSI 主板VIA芯片 MSI-5专用芯片
故障现象 上cpu开机几秒后断电,诊断卡也能跑码到断电,上假负载不断电,假负载上各点供电正常有复位.
内存各电压测试点正常
AGP各电压测试点正常
SB,NB微微发热
----------------------------
该板cpu供电电路中 上管G级和S级 阻值只有20左右,下管D级和S级阻值也很小 ,拆下检测场管正常.电感后面的电容正负极阻值也只有20左右,拆下检测正常,这个现象让我拆了好多东西.后来觉得既然假负载上供电都正常应该也没有问题,可能是线路设计问题.

------------------------------
强制开机几秒后 上管比较烫 可以肯定应该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但是就找不出来.

462pin cpu

望各位达人给点提示.

网友:
换u试试,不行,就是12v烧了、把12v拔了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IC及外围出问题了?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一个看看

网友:
上管发烫.可以供电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