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97mb 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08-12-02):
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保险管烧坏,IC601(DP906c)烧坏,ZD601短路,DP906c用DP904C换,其他都换好,还是不通电,各路无电压输出,ic601三脚电压在10-30v跳变,拆掉IC601,三脚电压36v无跳变,现在该查那部分电路呢,我是新手,对显示器不太懂

网友:
这种电源电路的设计相对比较简单.用的元件也不多.普查电源可疑元件没有问题.排除负载引起电源不工作的情况外.就要考虑这两种电源IC是否能够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