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苹果的m7649(苹果机用的液晶显示器)怎样改?

楼主(2008-12-02):
如题:
苹果的m7649,dvi线和28伏电源线集成在一条线,连开关都没有,但屏很好,现在想改为普通液晶,怎样改最省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特殊的屏和接口,不是很好改

网友:
最好卖给有苹果的人吧,

网友:
把屏拆出来配个板和外壳不就可以做普通显示器了吗

网友:
上淘宝找转接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板类型是TFT,不是TN

网友:
屏你拆出来了没有的,

网友:
要拆出屏来看接口,有的屏供电很特殊,我就碰到过要12V 5V 3。3V同时给屏电路供电的屏。这样的屏不太好用!太特殊了。

网友:
不想拆屏,想保留驱动板和高压板,只改外接电源,数据线输出,不竟TFT的板,驱动板难找

网友:
有点困难,首先28V的电源也不好找还有这苹果机的数据口定义也不清楚,跟普通机上的DVI接口不一样。建议还是放弃改。如果有的话就是接一条信号线就可以!

网友:
屏已经拆出来了,屏接口是四组5伏的输入同时ADC线一直连到屏板那里的,但它是独立驱动板的,明天上个图才行。

网友:
我直接外接28伏电源到驱动板,但点不亮!

网友:
这屏要改驱动板和高压板的话,也要把外壳换掉,因为它连按键都没一个,换驱动板的话,很难找到接口

网友:
晕,屏你看过了没有?
拆开看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