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启动了

楼主(2008-12-02):
本人是新手,刚刚学维修,好多不懂
现在一个主板,插USB后,主板无法启动了,CPU风扇,显卡风扇都能转,但就是黑屏
显示器不亮,希望老手们给我点意思,教教我该怎么检测原因啊

在线等,急

网友:
你插的是u盘把
有的主板插u盘是不能启动的   也有可能你的优盘里有其他的启动文件

网友:
好像是过U盘后,电脑就启动不了了,诊断卡代码为FF00
是什么插U盘把什么给烧了啊

网友:
同意庞战友的观点

~~~~~~~~~~~~~~~~~~~~~~~~~~``

网友:
把u盘拔了,能开,u盘或接口有问题,还不能开,主板问题,cpu或sb

网友:
多半都是usb接口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USB接口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朋友

主板启动没有 自检没有啊??
  2个条件满足了
     在按F12 启动USB 呢  或F8呢
   U盘 必须有GHO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