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2):
还是新手,请大家多关照!有一长城300P4-PFC损坏,打开看两个大电容鼓包,更换,再检测发现开关对管第一个13009损坏,更换,如图(图是引用论坛一位朋友的)电阻1开路,更换。通过对比一个好的长城300P4-PFC电源,如图所示电阻3两端的阻值有问题,但拆该电阻下来测是好的,电阻2也是好的。现在该电源紫色5V电压正常,绿色为4.1V也属正常,但就是不能启动,下一步该查那里?谢谢!

网友:
检查下LM339N是否正常

前几天客户送修的两个长城300P4也是大电容鼓包和对管损坏(二个13009)更换后正常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的容量对否,场校应管。

网友:
换494,和339就好

网友:
13009基极相连的3个电阻查了没有?那个1欧的电阻通常都会跟着坏的。

网友:
这电源已经修好,确实有一个13009的1欧电阻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个长城350 P4的,换了494供电的一个三级管就好了(好像不是494,但两种芯片差不多,不记得叫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