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达主板,上内存就断电

楼主(2008-12-02):
美达  S845DT    主板
故障:开机就断电
CPU边的上电容暴了3个, 全部更换后 情况依旧
但把内存取下来,却不断电,诊断卡显E1
内存插上   诊断卡有时跑A7断电,有时跑26断电
内存 A7供电电压2.59V
AGP 的 3.3V供电也正常
给个思路吧,不知道该从哪入手去修了

网友:
A7网上有人说是  晶振问题

网友:
建议全版电容检查!更换!看看有没有失容的情况!电容不暴没有什么症状并不是说明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认真再查一下,不是电压够就成

网友:
有可能内存槽短路,用酒精洗一下槽试试!!

网友:
这种主板先换内存试下  它只要是内存检测不过就断电`在测量内存供电  还有把内存槽清冼下    北桥空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A7不好说,内存供电不足会跑A7,电容漏电也会跑A7,IO空,我也碰过跑A7

网友:
支持3楼,个人怀疑有可能是某个1000UF的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本人也遇过,你说上内存就会断电,问题可能就跟内存部分有关了,我修的那块板子,内存的两个供电2.5v和1.25v都正常,后来把那个1.25v的供电,也就是那个w83的八脚芯片给换了就ok了,你不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本人也遇过,你说上内存就会断电,问题可能就跟内存部分有关了,我修的那块板子,内存的两个供电2.5v和1.25v都正常,后来把那个1.25v的供电,也就是那个w83的八脚芯片给换了就ok了,你不仿试一下。

明天试下
感谢楼上的各位  ,晶振32768  内存周围的所有电容全部换过,内存插槽仔细检查过,没有短路  问题并没有解决

网友:
先用酒精洗内存插槽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当时跑A0 E0 加焊北桥弄好的

网友:
用酒精洗内存插槽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槽旁边的排阻有虚焊,加焊一下,

网友:
持续关注,学习的好机会哟

网友:
加加焊,重点检查内存的条件啊。SM是否正常啊。换个3055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