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放上大内存,开机内存不过??(已解决)

楼主(2008-12-02):
一块845的板子,用128的内存可以开机,而且可以装系统,不过,当系统装完后在进入桌面,电脑马上就重启(纯版也一样式过)
而且,不支持大一点的内存,512放上去就不行了,开不了机
很郁闷啊

原因:BIOS盒第14脚位置破裂,没有触到BIOS,奇怪的是为什么128M的内存就可以用了,1G的就不行

网友:
845是最大支持4G

网友:
主要先查内存供电是不是稳定!!!

网友:
查内存供电中……
发现有个东西在咝咝地叫的,一直找不到是什么东西在叫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电压算正常吗?
我在用128M的内存的时候,内存的电压就一直稳定在2.5v-2.49v,但用上1G的内存的时候,内存的电压就会高到2.59,换过mos管,两极管,电容,稳压块,
我想刷一下BIOS但没有条件,我想会有点用

还请高们支点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