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2FD10显示器指示灯正常行不工作黑屏

楼主(2008-12-02):
请求师傅帮忙,机器接主机开机指示灯绿色不接主机开机一会变成红色,二次电源75V,感觉无高压,测行管B极,开机瞬间也无电压,行输出VST9118第26脚有4V,行推动C极有12V,B极无电压,请师傅指点修理思路和关键点电压值,谢谢

网友:
那就查行场振荡块有没有工作和
行推动,

网友:
感觉无高压???
靠感觉修机器,。利害,
先换个块子试一下吧,

网友:
测量了高压包产生的低电压都无,估计行没启动,行场块是STV9118,26脚行输出4V对不对?

网友:
那你测一下G1看看有没有电压就知道有没有高压产生了,另外B级电压不应该没有啊,这里好像也不对!!

网友:
行推动管和行管b 极开机瞬间都无电压(电表指针不动)STV9118行输出是不是4V

网友:
STV9118的26脚输出电压为4V.说明行激励输出基本上是正常的.测量推动电阻两端的电压.和用数字表2V档测量行管B极是否有负压产生.从而确定推动电路是否工作.

网友:
行推动管和行管b 极开机瞬间都无电压(电表指针不动),测了电阻没发现不正常,STV9118实测电压1脚至5脚分别是 1.2  、0.9、1 、2.4、 2.4 ,6至10脚,2 、 0、 1.6 、 2 、  2 ,11至16脚 1.6、2.5、2.5、1.4、1.4、1.2 。17至32脚  0、4、0.8、 0.2、 0、 0.1、 0.4、 0.8 、0.4 、4 、0 、3.8 、12、 4.2 、4.2、 0.8。昨晚发现二次电源二极管70V处对STV9118第12脚的那根铜线打火,电路板漏电,会损坏这个集成块吗

网友:
先谢谢  秋风夕阳、为了生存、维修无知、长风,四位师傅。我还要继续努力,G1无电压,打算换一个STV9118再说。我是业余好爱者,不是以维修为工作,修好了就是为了一个乐趣,修不好做梦都是修。

网友:
查一下推动工做了没有,如没有看一下集成块行的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一下IC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找了一块TDA9116,估计不能代换

网友:
今天换上了一块STV9118,开机"吱",有高压声了,无信号的字也出来了,

网友:
事情并没结束,试用了30分钟.开始上下抖动了,出现隔行线,突然行收束,就黑屏了,信号灯仍是绿的,师傅们指点指点,现在不是乐趣了,是要失去信心了

网友(2010-04-11):
此机爱坏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