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20TS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12-02):
我有一块昂达NF520TS主板。故障现象点不亮。通电用检测卡检测,数码管直接显示66,DMA装置1和2编程结束;即将使用59号中断控制器作初始准备。查主板中断控制部分。我是一菜鸟,请各位大侠帮帮我,教教我从什么地方查起,给予赐教为谢!

网友:
NV板先刷下BIOS吧,还有具体测试数据报上来

网友:
您好版主,我遇到两块主板了,都是杂牌,是845的 开机 诊断卡显示4个横杠  开始搜索站内帖子说是MOS管的问题 ,但是我没法在主板上测出那个MOS管好坏,而且两块主板一样毛病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