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之星775维修求救

楼主(2008-12-02):
碰到一台微软之星775CN的机子开机指示灯闪,伴有继电器的反复吸合声,各路电压跳动,断开一次电源接上假负载,各个次级电压都稳定在正常范围内.(串联在电路上时,电压在56v,但现象依旧。)然后取掉二次电源升压管,故障依旧,就怀疑包的问题。可换包后问题还是没解决。而后换过STV9118,行管都没效果。于是想刷个数据看看,求各位赐我一份。谢谢!!

网友:
断开升压管也是一样.那断开升压管后再断开行管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看成V星77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