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8-12-02):
本人修了好几快AMD的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请教高手给个思路??
检测卡跑00--50不亮.打CPU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有几个相差100欧.再打北桥阻值都是18欧,试问正常吗?
急 急 急^^^^^
cpu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啊?
急啊,大哥
谢谢!!

网友:
为AMD提供芯片组的厂家多了去了,ATI、ULI、NVIDIA、VIA、SIS......
你说的具体是哪个厂家的,哪个型号的,什么不提供大家如何帮你?

网友:
致铭主板
型号:ZM-NG61M2-L
AMD-2的CPU
主板上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问题以解决!
原来是桥空焊,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