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开机修SONY

楼主(2008-12-02):
一台SONY(P3)开机掉电,用万用表2极管挡量主板电源各处均未见短路,按常规补焊...清cmos...换CPU供电芯片....无效,跑线路:开机信号由H8S/2149YV 25脚控制,高电平待机,低电平开机.将H8S/2149YV 25脚与主板焊开,接一开关(开关中间脚接芯片25脚,开关左边脚接地,开关右边脚接焊开的主板25脚),先把开关打到右边,开机掉电后再把开关打到左边,这时机子已强制开机,测量发现声卡AD1881温度偏高,换后OK.

网友:
这样也行啊,太牛了。。。。。。

网友:
1981发烫,3/5V的共电芯片应该保护才对呀,

网友:
我看以后别设计保护了,坏了就烧掉还好查些,尤其主板,显卡竟是些小电容短路毛病,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