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修复后敲盘

楼主(2008-12-02):
一个西数40G,一个希捷40G,有大量坏道,用MHDD修复,将循环 项, 和高级擦除项,设置为ON ,中途重启电脑,之后两硬盘均出现敲盘现象,且开机找不到硬盘了,请问是哪出问题了 。

网友:
敲盘了,有可能越擦越坏.用MHDD也要看盘情况的,一般都是擦一小段看效果,,,

网友:
敲盘是因为0磁道或者什么起始磁道之类的被擦走了????、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