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P800PRO-M3怪病

楼主(2008-12-02):
精英P4P800PRO-M3
正常跑能显示,不插鼠键就跑得过,插了键盘就提示按F1死掉了不能动,用USB转接键盘也一样
刷了BIOS,查PS/2口都正常,换了IO还是一样,无路思,请兄弟们有没修过这样的故障,给个思路

网友:
把傍边的排容,排阻更换试一下!

网友:
我的相同主板,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谁有相同故障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472排阻,四颗电感,没排容

网友:
故障解决了,最后还是换IO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