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新闻.17寸杂牌通电后显示器中间有一条很亮的水平线,屏底下且有多条波纹细线.

楼主(2008-12-02):
接了一台17寸杂牌,现象是通电后显示器中间有一条很亮的水平线,屏底下且有多条的水平波纹细线.我以为是虑波电容的问题,我就更换了,可问题依然存在.各位高手,比点提示小弟.拜托.
大家在此一坛
心声会更深入

网友:
什么玩样
?????????????

网友:
你换的是那个地方的电容呀?也没说清楚,应该是行块或者12伏的滤波电容吧。如果没有可以换一下,或者300负的电容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场输出有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场块虚焊了,或者是场块有问题了,有波纹肯定是场供电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下场块几周边电路吧

网友:
查电源供电.场块是否开焊.场块外围元件是否损坏.最后更换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