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G串,零磁道坏,用PC3000怎么修??

楼主(2008-12-02):
WD160G串,零磁道坏,用PC3000怎么修??

网友:
能认的出盘吗,如果可以认的出来用HDDREG修,工具盘一般都有这个工具的!

网友:
hddreg好像不好用!

网友:
应该是0头坏了,要砍头,固件重写.

网友:
哪里有关于砍头的文章,好让俺学习学习啊

网友:
PCTOOLS
把0改了1

硬盘经常启动,是最常用的一个区域,所以损坏机率比其他扇区要大的多.我们来仔细谈谈硬盘0道的一些知识和维修方法

硬盘0道损坏的现象一般就是主板自检不通过(硬盘加点后自检声音正确的).还有的造成启动非常的慢(其他光盘引导也是慢).这种情况一般都能确定属于0道故障(还有一种和0道比较相近的故障就是硬盘固件错误通病,注意区分)

我们2中方法处理:
1:用户自己处理:可以用dm,lformat,mhdd来处理0道损坏硬盘(但成功率不高,只适合于轻微损坏的0道修复).我们推荐用lformat的热拔插法来修)
先用光盘引导电脑(代修硬盘先只插上数据线,不插电源线)等电脑启动成功后,然后这是在插硬盘的电源线(注意这是带电拔插,注意电源别插反了,搞不好烧板的)
等到硬盘起转自检声完成以后,运行lformat.exe软件,选择找到硬盘参数,进行低格.如果就是修0道故障,只需低格1分钟即可退出.用其他软件分区,看看修复成功没有.如果这样还不能修复,你可以试试hp,dm的擦除.mhdd的擦除试试.还不行就得低2中方法处理了

2:维修人员处理:一般专业的修理0道问题都是用pc3000来处理的比较多.你可以先扫描,伺服测试等,来确定是否就只是0道损坏,如果就是0道问题的话,手动封闭硬盘的0,0地址即可.自动屏蔽到p-list.
如果经过你的检测如果属于0磁头损坏的话,只有砍掉硬盘的0磁头才能正常的工作,具体方法不介绍(因为每个牌子的操作是不同的)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0道一些知识.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处理.

网友:
用pctools,但它只支持fat16位的硬盘,还是用diskgen比较好它可以在fat32 位下工作。
在它的选项[修改参数]中把1 面0道1 扇区改为1面1道1扇区然后格式化
但你要区分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坏的必须是1面0道,而不是0面0道(就是分区表所在的地方)
如果是0面0道坏了能否修好就看你运气了

HDDREG,PC3000都不会用
见笑了

网友:
看看清楚了,软件是报0头有错误,不是0磁道坏了。

网友:
零头错误,不是零磁道问题,你可以尝试diskgen,把0修改为1

网友:
谢谢各位了,这个硬盘已经让我给搞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