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主板开机北桥发烫,无法启动

楼主(2008-12-02):
诊断卡不跳,检查agp供电只有0.几v,内存供电2.8v,拿掉agp槽边上的2054mos管,检查mos管ds脚不通,肯定已坏,试着开机,老样子,再把下面那个2014mos管拿掉,开机北桥发热更快,于是先更换这2个mos管,找了坏主板上2个cpu供电管换上,测量agp供电有1.6v了,应该修复了,果然可以点亮了。根据测量结果发现该板供电都偏高,内存上了以后跌到2.6v,也偏高。开机装机测试,过程中用激光温度计测量新换的供电管,发现温度接近50度,但是cpu供电,内存供电管都在30度以内。所以该位置供电管虽然设计余量足够,但是长期高温工作,故容易损坏,可以考虑在这2个管子上贴2片内存散热片帮助散热。

网友:
这种主板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这组1.5V供电      发烫也没事`   我修过好多这种主板   修好之后这组供电都烫的狠``也没见客户在拿来反修

网友:
好象都是这种板都是这么热(使用没问题吧),但不明换了更大的管后还是这么热,设计问题?

网友(2010-01-23):
烫的不行额
北桥也超级烫
我吐硅脂上去  都冒泡泡了
担心烧掉了。。。。。。。

网友:
搞不明白  这个管子  已经烫到    手不能放了   这个是设计故障么   不上散热片我实在是害怕     郁闷   难道有短路?

网友:
内存2。6V偏高????

网友:
这块跟GIGABYTE 的 8IPE1000-G  这块差不多一个样,1.5V供电场管超烫,但用起视乎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这样子放个散热片上去  三分钟 散热片不能放手  北桥也是超级烫   我想知道 这个板子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换桥吧,桥老化所致,我手里也有这样几块主板,换管子是不起什么大作用的,除非用风扇强行致冷!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南桥上面的两3055不行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内部短路了,!

网友:
热就让它热去吧,我修过这种板子包括技嘉、华硕等一些型号的板子AGP供电管容易坏,而且换了之后开机非常烫,不过没关系的,放心好了,最多退钱给客户,没有什么的

网友:
我修过华硕的技嘉的V星那种给联想代工的主板这种主板,管子热。没事!基本上没事,有的说死机大不了找个V星那cpu旁边的散热片弄个上面。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板有通病吧。应该不是北桥的问题吧。以前修到过,换上去管子发热,不过能正常使用。

网友:
修过同型号的北桥与AGP槽供电的两个管子为9918,也是发热量大,把下面的板子都烤黄了,但工作正常。可能是ASUS设计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