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测的PCI的AD线对地阻值正常与否?望赐教

楼主(2008-12-02):
全部为509,只有一条为489,是否SB有问题?新手学习中,谢谢!

网友:
如果有集成硬网卡的话,有条会偏低

网友:
楼上说"如果有集成硬网卡的话,有条会偏低"分型号?谢谢!

网友:
AD线可不可以直接在220上测?

网友:
在同一层走线的话,可能不太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