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知道怎么坏了。你有试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08-12-02):
偶尔能开机。但是大多数段电~我看了。保险丝没有问题。用万能表是通的。但是不知道那里坏。本人也不能确定保险丝通,。也不一定不会坏。大家给点意见我。谢谢`
电源

网友:
有人可以给点意见吗?
人??

网友:
你要是不懂电子,最好别自己修。修电源是有危险的。

网友:
是啊。那现在一个P4电源新的要好多钱

网友:
恩。~知道一个新的P4电源要多少钱。给客户要的。加赚的钱一起加呢?

网友:
呵呵,连保险丝都不能确定通断,如何来修啊,难道技术真的跟白菜一样吗?

网友:
感觉有点打击新手的意思,技术和白菜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 的问题 不过 我的是加电后冒烟了 里面有个电阻烧的黑黑的 更换后还是不能加电 。。。。郁闷中。。。

网友:
如查偶尔能正常使用,可以说保险丝没有问题。
断电-----可能是电源输出部份的电容有问题。看看各路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是否漏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