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3B液晶显示器无法调分辨率

楼主(2008-12-02):
故障机到手症状:

        接主机,电源灯常灯,屏幕无任何反映(不亮)。拆开故障机,二块电路板。一、高压、电源一体板。二、驱动板。

        发现该故障机被人维修过,驱动板上只有一个芯片,程序应该固化到这个芯片上,型号"GENESIS gm5766-LF",该芯片曾被拿下来,有许多引脚还开焊中。。。。。。1084,1117,贴片电感和几个八脚芯片都被加焊过。测量贴片元件,电感和电容等,没有发现异常。拿下主芯片重新处理再次焊上,128只引脚全部焊牢,再简单连接后接主机。

        开机有自选信号源的图标,闪过后显示器不亮,要按一下"魔调"的按键发现故障机能亮。之后进系统是显示器的最小分辨率,遂调分辨率,应用后黑屏,再点面板的"魔调"键,还能亮,分辨率没变。

        注:笔者分析应该是固化的程序问题,但这种芯片不知道有没有的出售"GENESIS gm5766-LF"。

        不知笔者分析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其他故障点?还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
重新篇MCU程序

网友:
写过程序试试看,也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