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求救呀。有经验的师傅进来看看啊。。

楼主(2008-12-02):
一个三星788DF用着用着突然断电,随后不开机,拆机检查二次电源管击穿,接的一个12欧的电阻烧黑,跟换后通电就听见继电器啪嗒啪嗒的响。,看情况好像有点象是保护 难道是高压包。。。。行管B+电压有73V很稳定,高压包以换,行管以换,二次电源管以换,另外继电器的12V有跳变,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Q :Q :Q :Q
不开机

网友:
看情况应该还是保护了,断开行部分的电源看情况如何。

网友:
这样吧,你可以断开电压输出各角,看断开那一路时变压器不响,那次我修了一个是因为二次升压管性能不良,而导致的!!!呵呵,仅供参考,你修好后告知维修结果了,谢谢!!!!

网友:
好的 我就按照师傅们的经验试试,谢谢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呀,我也遇到过两台788始终都是保护,都没弄好

网友:
现在只有换CPU了

网友:
你 为什么不多查查其他 供电正常不 二次升压73v 是在什么情况下测的 CPU 很少坏的 你还是多多检查一下 我修了那么几年遇到过两个坏的 一个是雷击的 一个是人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