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 DDR内存供电正常 但是。。。。。

楼主(2008-12-02):
测试DDR 184脚 只有1。2V的电压,换过旁边的电解 还是一样。场管S级供电是2。5的!
怎么回事  感觉是内存供电上问题 供电感觉正常 但是内存VDD  184脚 都只有1V多一点。。不解

网友:
测第七脚,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
第7脚的VDD也是1V多一点

网友:
你量的是VTT电压,工作压2.5V的一半,正常

网友:
ddr的工作电压2.5v正常呀,它还有一个辅别电压是1.25v。你会不会是量到了辅别电压了?

网友:
他就是一直跑C1然后 重起,有时候还能过!!有时候C5。。
我怀疑就是内存那边的事

网友:
最还是拿假负载去测量好一点!!!

网友:
修好了吗?我给点建议,7脚为2.5v如果只有1v就是不正常,查供电mos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测MOS管3.3V供点是否正常.底了的话换旁边的电容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