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20没声音

楼主(2008-12-02):
机器送来是是点不亮,现在修好了明确没有声音,声卡驱动也装好了,没有。换个声卡芯片再试也一样,没招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你差外罩音箱试下
有可能是功放芯片坏掉

网友:
怎么修好的,怎么不分享一下呢..

网友:
可用外接音箱或耳机并用表笔触发功放芯片.....如无声查供电静噪虛焊断线等或更换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机器已经修好了,一个低级错误,机器的驱动、硬件都是好的。而是在装了系统后声卡的默认设备选错了,而导致没有声音。把默认设备改成声卡的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