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A 下面花屏

楼主(2008-12-02):
如图,帮忙确定以下是屏线还是屏电路坏!!!

网友:
屏电路坏  COGIC坏  基本无法维修

网友:
COGIC是什么?下面的黑色拍出来是全黑的,实际上是竖花!!

网友:
找个屏换上吧。。。
他说的是屏的IC电路的一种封装方式。

网友:
谢谢了,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毛病!不敢判断

网友:
屏芯片的问题,补焊一下看可以不

网友:
压住屏芯片一点反应都没有!不像虚焊

网友:
呵呵,只能换屏了。有些比较专业的地方是能修的,但是不多。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个屏划算点

网友:
换屏换屏

网友:
一定是屏坏了,这种状况见多了

网友:
可以维修。。。

广州应该有维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