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倒一大片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电脑是联想,amd 的CPU.VIA芯片的,2004年12月出厂,现象是U盘插入电脑,用右键点属性能正常显示容量,右键选取文件后发送到可移动磁盘也能发过去,在别的电脑上也能看到这个文件.但不管是资源管理器中或我的电脑那儿,都无法打开看里面的东西,点可移动磁盘后再右击看U盘属性,就为0了.所有的U盘都是一样的现象.系统重装也没用.4in1补丁打了也没用.但手机和数码相机插上去倒是可以在资源管理器中或我的电脑正常打开.主机电源换过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帮我解决下.?

yzz163 -10 不遵守版规,标题不清

网友:
还真是个问题!
待我给大家查查,究竟是什么东东???

网友:
第一种可能:中毒了。整盘分区格式化,然后重装系统
第二种可能:机器能把U盘损坏,出现为OM的提示有主控问题,病毒问题,还有FLASH芯片问题
自已一步步来,先把第一种可能搞定,然后再看有没有必要走第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再试试!用金山清理专家的U盘免疫工具再试试!

网友:
一是系统问题,在一个就是U盘问题,把产盘接到另的机器上试下发了用就修下系统吧

网友:
没折,南桥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量产一下吧! 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
那是U盘问题
U里有病毒
杀杀
不行了格了

网友:
换别的U盘试下看看,我怎么觉得是U盘的问题

网友:
U盘的问题,这一般是U盘的闪存虚焊造成的

网友:
试过绝对不是U盘的问题

试过绝对不是U盘的问题,请想下别的方面

网友:
试换个硬盘

试换个硬盘看看。。再不能只有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