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图解教程

楼主(2008-12-02):
BIOS程序图解教程
一、进入AWARD BIOS设置和基本选项
  开启计算机或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在屏幕显示“Waiting……”时,按下“Del”键就可以进入CMOS的设置界面(图 1)。要注意的是,如果按得太晚,计算机将会启动系统,这时只有重新启动计算机了。大家可在开机后立刻按住Delete键直到进入CMOS。进入后,你可以用方向键移动光标选择CMOS设置界面上的选项,然后按Enter进入副选单,用ESC键来返回父菜单,用PAGE UP和PAGE DOWN键来选择具体选项,F10键保留并退出BIOS设置。

图 1
   STANDARD CMOS SETUP(标准CMOS设定)
用来设定日期、时间、软硬盘规格、工作类型以及显示器类型
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定)
用来设定BIOS的特殊功能例如病毒警告、开机磁盘优先程序等等CHIPSET FEATURES SETUP(芯片组特性设定)
用来设定CPU工作相关参数
POWER MANAGEMENT SETUP(省电功能设定)
用来设定CPU、硬盘、显示器等等设备的省电功能
PNP/PCI CONFIGURATION(即插即用设备与PCI组态设定)
用来设置ISA以及其它即插即用设备的中断以及其它差数
LOAD BIOS DEFAULTS(载入BIOS预设值)此选项用来载入BIOS初始设置值
LOAD OPRIMUM SETTINGS(载入主板BIOS出厂设置)
这是BIOS的最基本设置,用来确定故障范围INTEGRATED PERIPHERALS(内建整合设备周边设定)
主板整合设备设定
SUPERVISOR PASSWORD(管理者密码)
计算机管理员设置进入BIOS修改设置密码
USER PASSWORD(用户密码)设置开机密码
IDE HDD AUTO DETECTION(自动检测IDE硬盘类型)
用来自动检测硬盘容量、类型
SAVE&EXIT SETUP(储存并退出设置)
保存已经更改的设置并退出BIOS设置EXIT WITHOUT SAVE(沿用原有设置并退出BIOS设置)
不保存已经修改的设置,并退出设置

图 2
STANDARD CMOS SETUP(标准CMOS设定)图2
标准CMOS设定中包括了DATE和TIME设定,您可以在这里设定自己计算机上的时间和日期。
下面是硬盘情况设置,列表中存在
PRIMARY MASTER第一组IDE主设备;
PRIMARY SLAVE第一组IDE从设备;
SECONDARY MASTER
第二组IDE主设备;SECONDARY SLAVE
第二组IDE从设备。这里的IDE设备包括了IDE硬盘和IDE光驱,第一、第二组设备是指主板上的第一、第二根IDE数据线,一般来说靠近芯片的是第一组IDE设备,而主设备、从设备是指在一条IDE数据线上接的两个设备,大家知道每根数据线上可以接两个不同的设备,主、从设备可以通过硬盘或者光驱的后部跳线来调整。
后面是IDE设备的类型和硬件参数,TYPE用来说明硬盘设备的类型,我们可以选择AUTO、USER
、NONE
的工作模式,AUTO是由系统自己检测硬盘类型,在系统中存储了1-45类硬盘参数,在使用该设置值时不必再设置其它参数;如果我们使用的硬盘是预定义以外的,那么就应该设置硬盘类型为USER,然后输入硬盘的实际参数(这些参数一般在硬盘的表面标签上);如果没有安装IDE设备,我们可以选择NONE参数,这样可以加快系统的启动速度,在一些特殊操作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来屏蔽系统对某些硬盘的自动检查。
SIZE 表示硬盘的容量;CYLS 硬盘的柱面数;HEAD硬盘的磁头数;PRECOMP写预补偿值;LANDZ着陆区,即磁头起停扇区。最后的MODE是硬件的工作模式,我们可以选择的工作模式有:
NORMAL普通模式、
LBA
逻辑块地址模式、LARGE大硬盘模式、
AUTO自动选择模式。NORMAL模式是原有的IDE方式,在此方式下访问硬盘BIOS和IDE控制器对参数部作任何转换,支持的最大容量为528MB。LBA模式所管理的最大硬盘容量为8.4GB,LARGE模式支持的最大容量为1GB。AUTO模式是由系统自动选择硬盘的工作模式。
图2中其它部分是DRIVE A和DRIVE B软驱设置,如果没有B驱动器,那么就NONE驱动器B设置。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我们的软驱类型,当然了绝大部分情况中我们不必修改这个设置。
VIDEO 设置是用来设置显示器工作模式的,也就是EGA/VGA工作模式。 HALT ON 这是错误停止设定,ALL ERRORS BIOS
:检测到任何错误时将停机;
NO ERRORS
:当BIOS检测到任何非严重错误时,系统都不停机;
ALL BUT KEYBOARD
:除了键盘以外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
ALL BUT DISKETTE
:除了磁盘驱动器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
ALL BUT DISK/KEY
:除了磁盘驱动器和键盘外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这里是用来设置系统自检遇到错误的停机模式,如果发生以上错误,那么系统将会停止启动,并给出错误提示。
我们可以注意到图 2 右下方还有系统内存的参数:BASE MEMORY:基本内存;extended 扩展内存;other 其它内存;total MEMORY 全部内存。
   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定)图3

ENABLED[/color
]是开启,DISABLED
是禁用,使用PAGE UP和PAGE DOWN可以在这两者之间切换。
CPU INTERNAL CORE SPEED
:CPU 当前的运行速度;VIRUS WARNING
:病毒警告;CPU INTERNAL CACHE/EXTERNAL CACHE
(CPU内、外快速存取);CPU L2 GACHE ECC CHECKING
(CPU L2『第二级缓存』快速存取记忆体错误检查修正);
QUICK POWER ON SELF TEST(快速开机自我检测)此选项可以调整某些计算机自检时检测内存容量三次的自检步骤;CPU UPDATE DATA
(CPU更新资料功能);BOOT FROM LAN FIRST
(网络开机功能)此选项可以远程唤醒计算机。
BOOT SEQUENCE
(开机优先顺序)
这是我们常常调整的功能,通常我们使用的顺序是:A、C、SCSI,CDROM,如果您需要从光盘启动,那么可以调整为ONLY CDROM ,正常运行最好调整由C盘启动
.
BIOS FALSH PROTECTIO
N(BIOS写入保护);
PROCESSOR SERIAL NUMBER
(系统自动检测奔腾3处理器);
SWAP FLOPPY DRIVE
(交换软驱盘符);
VGA BOOT FROM
(开机显示选择);BOOT UP FLOPPY SEEK
(开机时是否自动检测软驱);
BOOT UP NUMLOCK STATUS
(开机时小键盘区情况设定);
TYPEMATIC RATE SETTING
(键盘重复速率设定);
TYPEMATIC RATE
(CHARS/SEC,字节/秒);
TYPEMATIC DELA
Y(设定首次延迟时间)
SECURITY OPTION
(检测密码方式)如设定为SETUP,则每次打开机器时屏幕均会提示输入口令(普通用户口令或超级用户口令,普通用户无权修改BIOS设置),不知道口令则无法使用机器;如设定为SYSTEM则只有在用户想进入BIOS设置时才提示用户输入超级用户口令。
Memory Parity Check:如果机器上配置的内存条不带奇偶校验功能,则该项一定要设为Disable,目前除了服务器外大部分微机(包括品牌机)的内存均不带奇偶校验.

PCI/VGA PALETTE SNOOP(颜色校正);
ASSIGN IRQ FOR VG
A(分配IRQ给VGA)IRQ即系统中断地址。
OS SELECT FOR DRAM>64MB
(设定OS2使用内存容量)如果正在使用OS/2系统并且系统内存大于64MB,则该项应为Enable,否则高于64MB的内存无法使用,一般情况下为Disable.;HDD S.M.A.R.T. capability
(硬盘自我检测)此选项可以用来自动检测硬盘的工作性能,如果硬盘即将损坏,那么硬盘自我检测程序会发出警报。REPORT NO FDD FOR WIN95
(分配IRQ6给FDD)FDD就是软驱。
VIDEO BIOS SHADOW
(使用VGA BIOS SHADOW)用来提升系统显示速度,一般都选择开启。C8000-CBFFFF Shadow:该块区域主要来映射扩展卡(网卡,解压卡等)上的ROM内容,将其放在主机RAM中运行,以提高速度。

最新 AMI Bios 设置全程图解
在此向小熊工作室全体工作人员致敬
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终于把这个文章完全写玩了,呵呵。于是迫不及待的传上来!文章很长,看上去有一点累,但是我也是为了所有的读者都能看懂,而且尽量讲的详细一些,(想必这应该是国内目前最完善的Bios教程吧!)希望对你有一点用!
对于一个热衷于电脑的用户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发觉计算机的潜能,了解计算机的一些技术,计算机的Bios设置对于很多初用电脑人的来说很是深奥,甚至一些计算机的老用户还不了解Bios,因为计算机Bios涉及了很多计算机内部硬件和性能差数设置,对于一般不懂电脑的人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加之一般Bios里面都是英文,这个对于英语好的人来说没有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中国,还有很多人对英语并不是很懂,所以很多人不敢轻易涉足!为了把大家的这些疑惑解决,我利用空闲时间把Bios的设置用图文解释给大家看看,希望能给一部分人一些帮助!但是因为个人知识有限,所以可能其中有一些遗漏或者不正确的解释,请大家一起来探讨指正!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找了两种Bios的计算机分别是:华硕的AMI BIOS和升技的AWARD BIOS,这也是目前两种主流的Bios,及算是不同品牌的主板,他们的Bios也是与这两种Bios的功能和设置大同小异,但是一般不同的主板及算是同一品牌的不同型号的主板,他们的Bios又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一般不同型号主板的Bios不能通用!
先以华硕的AMI Bios为例,介绍一下AMI Bios的设置: 开启计算机或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在屏幕显示如下时,按下“Del”键就可以进入Bios的设置界面

网友:
谢谢,有这个就方便多了

网友:
老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