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降压就可以3.3V的电压了,这句话如何理解?

楼主(2008-12-02):
在本论坛上看到这句话:"用
二极管
降压就可以3.3V的电压了"
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这个好理解
但降压作用,怎么都不理解
有老师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硅二极管本身有0.7左右的压降。

网友:
二极管有正向压降,普通的0.5左右,肖特基的要小一点。
理解了吗?

网友:
普通硅二极管导通时有0.7V左右的压降,肖特基二极管导通时有0.4V左右的压降,快恢复二极管导通时有1V左右的压降。

网友(2009-02-02):
普通硅二极管导通时有0.7V左右的压降,如二极管p极电压为4v则n极电压就是3.3v

网友:
你是不是只看到第一句没看到后面呀
如果只用一个二极管压降3.3V应该不可能

网友:
降压是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硅管0.7V左右。

网友:
杂牌VCD解码板为了节省成本都是把5V串两只硅二极管降到3.3V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便宜的板才这样搞,有的还直接用电阻来降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