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AOC 172V奇怪问题

楼主(2008-12-02):
显示器是AOC的 172V  ,刚点的时候现象是  :电源插上去 连上主机,一亮就开始花,然后就黑掉了,以为是驱动板或者高压板部分有问题,用通用的试了下, 问题依旧,后来点的时候发现,我不插屏线点 ,灯管是能常亮的 ,一插上屏线 就会出现上述问题,请问各位大大们,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 ,该怎么去找问题,解决问题?首先我能确定屏和驱动板肯定是好的

网友:
有两个可能,
1.屏电路过流.
2.电源带载不良.
如果你换通用板试机的时候,是另外接适配器,没有用到原装的电源,机器故障还是一样的话,基本排除了电源带载不良的情况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原装电源,没有另外接适配器,点的时候还能听到貌似变压器的吱吱声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是好的 那么现在就只有电源带载不良了,这个故障该怎么排查呢?

网友:
屏的电源电路有问题,请仔细查查。

网友:
你怎么确定的屏没问题? 应该是屏的主控芯片坏了!换一个就能好。就是不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我用另一台机子的电源板点就一切正常,屏当然就是好的 !就是原来的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172V很多在保机器,都是屏坏的.你要换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查查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要是确定屏没问题就是驱动程序不对,再刷就可以了!

网友:
换了块电源板好了! 就是电源板的问题!具体哪儿不好!有待研究

网友:
屏可能与程式不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