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本本里面倍份的隐藏分区删除问题

楼主(2008-12-02):
求助联想本本里面倍份的隐藏分区删除问题!   许多品牌机器里面都有个隐藏分区  想装个XP都装不了  请教老鸟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分区或者整个硬盘格式化掉!~!~!~

网友:
把整个硬盘LOW FORMAT肯定就好了,如果有重要数据的话,联想的用的HPA,有专门的清除工具,TYP12的话格式化就OK了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主要起系统备份的功能,重装系统也会忽略掉,如果真的是需要这块空间的话一般来说使用PQ8.05在DOS下就可以删除,如果感觉不方便可以用DG3.0在windows下面操作完成,但有一点,DG3.0是即时操作的,所以一定要小心!

网友:
自己搞定了

哈哈找了 很多资料终于自己搞定了 !
PQ也不行的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真是不服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