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SUS P4PE-X能点亮,但自检过内存后死机,喇叭急促叫

楼主(2008-12-02):
一块ASUS P4PE-X主板,开机能点亮,但喇叭"嘟"一声后,喇叭急促"嘟嘟"叫,后变长鸣.自检过内存后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高手指出,估计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好象是短路吧?不是很清楚.

谢谢各位朋友帮助,查内存供电只有2.2V,虽然能认出内存,但不正常,换了个内存供电三级管,故障排除.

网友:
清除一下COMS,不行就刷下,还有看看扬声器电路~

网友:
重新刷了BIOS,故障依旧.开机还是急促短鸣.自检即插即用时死机.

网友:
CPU的发热是不是很啊,再就是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 啊.

网友:
  有的时候 内存电压 在读到内存的时候 会变低 你在检测到内存后死机的时候 你看下电压

网友(2009-04-07):
清除一下CO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