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 lxb-hf769a

楼主(2008-12-02):
今天拿来一个lenovo lxb-hf769a的机器,一插电源就开始嘀嘀嘀的响指示灯也没有亮,我量各路电压都在跳变不稳定,请那位前辈指点一下。急··········
Lenovo
求助

网友:
负载有短路的.检查一下行管.升压管.这些大功率元件是否有被击穿的.

网友:
先从行部分下手,最常坏的行管!

网友:
分段测试一下 看那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