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17液晶显示器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02):
DELL 17寸液晶显示器,不开主机LOGO显示正常,开主机后无显示,信号灯变黄,经过对调试验发现是主板坏了。该板是由BENQ代工的,至液晶屏是30针插座的小板,请问有没有通用板可以代换?谢谢!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呵呵,兄弟你怕是搞错了吧,你那显示器是不是有DVI和VGA输入,如有,你切换一个输入接口!
有可能是MCU问题

网友:
是什么型号呀,17寸的型号很多电路各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