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N(MS-7030)

楼主(2008-12-02):
我现有一块V星K8N(MS-7030) 主板,显C1C0,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主板

网友A:
能不能详细点说明?

网友:
V星的主板 你直接换座子就好 这个是修不好的

网友:
内存供电,BIOS
桥芯片供电,这些都是先要检查的
此类扳出问题最多的还是桥芯片空焊

网友:
V星K8N(ms-7135)
急!急!急
我有块V星K8N 7135的主板,插上卡跑C1内存报警,我查内存供电是2.53V和1.26V,桥供电是3.3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压北桥试一试
插上内存是不是电压就被拉低拉?

网友:
k8的内存由CPU控的,看下CPU soc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