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网卡芯片容易

楼主(2008-12-02):
但焊回支去的步骤应该是怎样!谢谢

网友:
会换io吗?大部分网卡的封装和io是一样的。

网友:
以8100C为例:
1,首先要分有铅还是无铅,有铅烙铁350度-370度,无铅390-400度.
2,先把焊盘拖平,检查芯片引脚是否整齐
3,注意方向,把四周的引脚对齐,先加锡固定对应的两面脚,不能同时固定四面
4,给加锡的其中一面全部加上锡并使此面锡全部同时熔解用镊子边拖锡边轻压,使此面不翘高
5,用同上的方法处理3步骤中加锡固定的另一面
6,用同上的方法处理剩下的另外对应两面,其中的区别:不再需要镊子轻压,因为此时芯片已固定死了,再压也没用了
7,把四面的锡全部拖掉,技巧:把板斜一定角度更容易
8,检查有无连焊,虚焊
9,清洗干净,OK

网友:
用风枪直接焊,这个又快有省力

网友:
多谢! I 已搞定

网友:
那如果会拆这个芯片了,那么io芯片也会非常容易吗?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更快更省事,而且漂亮

网友:
呵呵

还是用风枪够快

网友:
我还没有拆过呢,呵呵

网友(2009-02-16):
就是呀,用风枪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