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奇怪故障,救助...

楼主(2008-12-02):
型号:华硕P4V8X-MX
芯片组P4M800+8237R Plus
IO:W83697HF
供电芯片:L6916D

现象:一接手是12VCPU供电短路,查到为其中一个下管损坏。换上一个同型号下管,上电十多秒就有吱吱声,随便烧掉换上去的管子。

处理:所有共六个场效管全部更换,12V电感和两个CPU供电电感都更换,L6916D已换上三个确认是好的,现像还是一样。

现在是通电瞬间看波形,左右规律性摆动,大概十秒后就会有吱吱声出现,要马上断电,要不就会烧掉一个下管。。。。

场管所连接的电阻已经测过,并没有发现问题,没有维修思路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啊,不是U就是北桥坏

网友:
就象LSD说的那样
LZ检查过负载是否短路没有

网友:
还有PCM层间短路,我也修过一块华硕865GV的板子,3相供电的,总烧下管,最后放弃

网友:
把烧管子的那相供电的驱动芯片换掉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这个板上假负载很正常的输出1.8V电压,并且波形也平稳、

网友:
郁闷呢1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不过总是烧上管1
打算放弃呢!

网友:
把那一组拆了,不要用了,要不就把主芯片换了试试。我这样修好过

网友:
  为什么烧上管啊  ??

在老孙的大作 中提到  下级短路 烧上级  如果用假负载 还烧  那就是北桥轻微短路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主板现在可以开机见到华硕的logo了.时间一长点还是会啸叫然后烧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思路是,如果是有短路,应该是烧掉上管的,12V是由上管进的,但几次来都烧下管.另外示波器测量G极的波形,不论上下管G极的驱动都在跳变....

网友(2009-01-15):
把CPU旁边的电容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