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系列电源求助

楼主(2008-12-02):
有台神舟7002FE,送来时3842已经炸裂.3脚电流检测电阻已经烧黑.6脚脉冲控制二极管和电阻都短路了,开关管1794击穿.
把以上原器件都换完..不上3842检测其7脚供电端电压为103V,其它供电是通过大电容300V接两电阻(100K和47K电阻值正常)过来.
没思路了,不敢上3842,怕又炸飞.
望高手指教下.

网友:
你的103v是空载的电压,接上负载(3842等)就不会那么高啦。确信外围电路正常,可以上3842试试,毕竟要知道好没好啊。

网友:
可以接个灯泡试机,不接保险,一般不烧东西的

网友:
检查一下光耦,变压器副边负载有无短路,7脚接的滤波电容。
7脚电容如变小,输出电压会升高。
副边如有短路,上电可能会烧管。

网友:
查一下启动电压怎么过来的啊,唉,好像是一组线圈,通过一个整流二级管,接一个滤波电容构成吧。不记图了,这样分析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哪个时候的修机经验是:
查3脚,6脚电阻,7脚电压,开关管S的接地电阻,0。02,不能太大,一定要查
哈哈,希望能用得上

网友:
启动电压是通过大电容300V接两电阻(100K和47K)
一组线圈,通过一个整流二级管,接一个滤波电容构成的应该是工作电源。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查一下一次电源电路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原件

网友:
經過仔細檢查確定周邊沒什麼短路元件,上3842.電源指示燈亮,再接上升壓管630,不亮且有嗒嗒聲.拆下升壓管測量已損壞.換上個634..顯示器點亮.但是屏幕為S形.但是調低到一定亮度,S形變為最小,調亮的話更彎?
這種情況應該檢測哪裡呢?

网友:
103v是空载电压。如果其他原件正常可上3842.电压即可降下,不要害怕。搞维修既要胆大又要心细。

网友:
只要确定没有其他损坏的元件就上3842吧,不过开关管先不上,等3842工作正常后再上!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主电压正常的话可能你换的升压管不行,最好找个拆机的试试,现在新管质量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