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嗒嗒响,行管短路后断电一段时间又恢复的故障.

楼主(2008-12-02):
有台LG17纯平,通电就嗒嗒响,断电测行管BC端已经短路,但是留一下再测,BC端又正常起来.当初以为是高包问题,换了个高包以后故障依旧..望高手指条明路.
问题
断电

网友:
断开升压管让50V电压直接供行部分看又是什么现象.

网友:
嗒嗒响声是从哪里发出的,行部分还是电源部分。
你测行管BC端已经短路是不是断电后马上测的,是不是用的数字表
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行管BC端已经短路可能是电容余电,开机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和行管C电压有没有

网友:
短路后 再开机怎么会还能工作,可能是你量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修过一次,那次是继电器响,因为我的二次升压管坏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断开次级各路电压的负载,然后看一看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
看一下行管CE是否短路,行管是否击穿,如没有.行供电电压多少,50多还是低与50,看一下行管是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