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usb线(没说明书)

楼主(2008-12-02):
是精英km400-m3主板谁接过好像和一般的usb不一样
主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50074

网友:
哪里不一样你讲出来啊,要不怎么帮你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找出地线和+5V,剩下的是D+和D-两根数据线,接USB设备后要是不认,将D+.D-对调即可.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从佐到右是不是红白绿黑从上面到下面,第三排竖的是空的

网友:
图不清楚啊,同意四楼的意见。
另:红——正5v,白——Data-,绿——Data+,黑——接地。
先测两头针对地导通,看哪个通哪个是地,对着的是+5v。

网友:
就是黄色的点
啊

网友:
还可以把蛮清楚了啊

网友:
我知道了!你那个是三排针的吗?要是的话你就这样,你会用万能表吗?你先测量一下5V电压在那一边,分清楚电压是在那一边排针的第一根,你就按7楼说的那样做就对了!!

网友:
由于市面上的主板各有不同,所以主板上USB插针也各不相同,但不外乎以下几种 :

网友:
看看中间一行是不是都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