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找不到声卡,给个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8-12-02):
我手头有一块铭冠845主板,安装系统后找不到声卡,而该主板使用的是AD1885的声卡芯片,我在咱们论坛上找到了AD1881的PDF,第一脚是供电,是直接从橙色线来的,电压正常.这方面资料很少,我第一次碰到,各位老大给个维修思路.
芯片

网友:
看看bios里面的声卡是不是关掉了。

网友:
1.看BIOS声卡选项
2.声卡芯片可能挂了,换个1881的试试
3.声卡的跳线插针没插

网友:
去下一个试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是事,电压正常,就看声卡认了吗,或认错了,看看有跳线吗。问一下以前响吗,你自己安一下试试,不要搜索, 从列表中安装

网友:
先看看板子上有没有声卡屏蔽跳线
再把CMOS清了,
然后开机后进系统之前,屏幕上会有一个设备列表,如找到声卡,一般会显示一行‘Mutimedia xxxx’。

网友:
先查BIOS,供电,晶振起振没,在不行就杀主芯片了

网友:
声卡芯片的两组供电要正常。

网友:
一个是驱动没有上对,一个是供电电压没有,还有就是声卡芯片挂了,一个个查过去,总会查出来了,如果实在不行,接个PCI的声卡进去看看可以认到不

网友:
声卡都没发现怎么上驱动?首先看有无屏蔽跳线,查声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