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016用什么管代换呀

楼主(2008-12-02):
华硕专用芯片as016用什么管代换呀,或者去掉后怎么改一下能让它工作
现在去掉后不加电了

网友:
这是ASIC 芯片,不能带呀。 有管上电时序,所以去掉后当然不电。

网友:
但是我见过两个一样的主板一个有这个芯片,另一块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只能原样的。